求大神看看 这个结构化编程报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11-23):
完全无法理解。。。。请教 在线等急说什么LD= 指令 EN 设置了true 以外的条件 莫名其妙

网友A:
下降沿还是直接en?

网友B:
MCR的前面串一个常开或者常闭的点下去。

网友C:
写的有问题,FBD 结构化不该这样写的

网友D:
这个换成AND=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完全无法理解。。。。请教 在线等急说什么LD= 指令 EN 设置了true 以外的条件 莫名其妙
因为手册上已经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