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3):
如题目所示,ABB机器人,在运行某一条运动作指令过程中,如果机器人在该动作指令运行期间检测到输入信号,直接停止机器人运动,然后执行下一条指令。不在继续运行之前的动作指令。 哪位大神知道如何做不?

网友A:
要用到中断程序

网友B:
非常简单,中断就行了!

网友C:
中断指令可以产生新的运行和动作,但是中断处理完后会回到原本的动作和程序指针去,楼主想的是产生中断了直接执行新的程序,不再返回了,重置程序指针,我也想做这个功能,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D:
我觉得这种功能用PLC去控制机器人还可靠些,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这个跟PLC控制机器人没关系啊,机器人在运动过程中需要响应某个信号,那就需要中断,但是如果我想的是机器人在从P0---->P1的过程中也检测某个IO信号,如果发生变化了就不执行后续动作了,而执行新的程序,这个中断也满足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你知道如何实现不?我就是想要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发那科的有那个HOLD的DI输入。断开了就机器人减速停了,还有个di是什么忘记了,就可以不再执行当前的程序了,再重新发个PNS程序,这样子就跳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发那科的是直接用SKIP指令就可以了,很简单,ABB的一直查资料好像没找到有合适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中断可以实现,已经验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 请问ABB的中断是用的哪一个指令呢?能否告知下,谢谢

网友E(2020-12-24):
用什么中断,有专门针对这类运动的指令,没事多看看帮助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可否告知是哪一个指令?帮助手册我研究了一下,没看到有哪一个合适的。

网友F(2021-09-19):
把需要停止的运动指令换成searchL试试呢,这个可以在运动时检测di信号,检测到信号后立即停止,执行下一条指令。

网友G(2023-07-16):
回复 网友C:
如何实现请指点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