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12变频器频率跳动很厉害,咋回事?

楼主(2020-11-24):
我这款变频器是施耐德ATV312,0.37kw。昨天我开机用这台变频器控制一台0.37kw螺杆泵,发现变频器显示面板那里出现:频率跳动很厉害,每次跳动幅度1-1.7就是我调30Hz,会出现31或31.7Hz,我用的是0-10v电位器调速,同时我也更换其他调速装置都没用,变频器还是显示跳动很厉害。咋回事???是变频器坏了吗

楼主:
我换了新的变频器控制那台泵,完全没问题。我估计是这台变频器坏了,想换,但是想搞清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肯定没坏!把说明书找出来,把电机相关参数看完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没坏!把说明书找出来,把电机相关参数看完你就知道了!
您好,请问下具体是哪方面出现问题呢?

网友B:
您用什么电位器,电位器阻值不稳定。

网友C:
你用面板的调节旋钮试过没,如果那个是正常的,那就是你后配的电位器精度不够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用什么电位器,电位器阻值不稳定。

您好,是这款电位器,我用同款电位器用在其他变频器上面就没有问题呀

网友B:
用面板启动,调速,频率能稳定住吗!?
参考5楼的做法。。

网友D:
换个电位器一式就知道了,免得费思路。

网友E:
控制方式不一样也会出现这样问题,比如pid,矢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