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4):
准备远距离输送(6千米左右)5KW左右功率电源,怎么办?因为24H的太阳能装置费用不菲且需要双电源,

网友A:
楼主排除光伏新能源外,看走线地域情况呢,电缆架空或入地输送。貌似这个课题该是甲方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排除光伏新能源外,看走线地域情况呢,电缆架空或入地输送。貌似这个课题该是甲方考虑的。

准备用光伏做一路电源,外部架空线路走一路做主电源(带UPS),个人暂时方案是准备升压到3KV;配置一个升压变压器一个降压变压器,线路用16钢芯铝绞线,

网友B:
是三相电吗 没有高压 应该很困难 发电机如何 架设线路 成本也不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排除光伏新能源外,看走线地域情况呢,电缆架空或入地输送。貌似这个课题该是甲方考虑的。

准备用光伏做一路电源,外部架空线路走一路做主电源(带UPS),个人暂时方案是准备升压到3KV;配置一个升压变压器一个降压变压器,线路用16钢芯铝绞线,
3千伏线路架设成本和万伏接近 即使是内部可以架设6000米通过地段也需要管理 挺麻烦  风力首选配合EPS加小型柴电

网友A:
自己升压肯定没直接引入10KV成本划算

网友C:
1.升到660v用低压电缆怎么样,用240低压铝缆6000米5kw大概压降9v。怎么也比高压输送便宜。
2.要不就直接用2根300铝缆输送
3.用细点电缆输送过去给逆变电池充电,设备由逆变供电。

不知道行不行,个人想法。

楼主:
3KV,用7.5米水泥杆角铁组件,10KV的瓷瓶,档距120米,25钢芯铝绞线,客户预算支持!变压器组件在这里是小成本。至于风电、太阳能在冬天根本满足不了(客户还要求加装空调系统,25铝绞线可以承载50KW轻轻松松,这个小负载电力局根本不予接洽,提高压线就算啦。甚至老板还说就买2台旧的S9系列10KV、50KVA变压器做得了,那个是电力局淘汰的他可以废品拿过来,还有绝缘子也是有,说白了就是导线、电线杆+施工费用,7.5米水泥杆埋深1.5米上面6米也足以满足安全要求不过我正在考虑用750VDC直接地埋输电,正在计算成本——20KW的逆变器组件,专门定制费用不菲啊)。

网友D:
120m的档距弧垂多少?7.5米的线杆有点矮。

网友E:
不是有村村通电工程吗,先申请通电,再申请扩容,5kw显小那就50kw,要有发展的眼光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村村通是农户用电。

网友G:
这个距离,如果可以的话直接考虑发电机算了(缺点是晚上噪音会显得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0m的档距弧垂多少?7.5米的线杆有点矮。
150米档距,新线导线弧垂中心点位置与导线固定点连线距离1.5米左右,我的120米档距计算值1.1米都满足要求,我的导线对地高度接近5米,而10KV安全对地高度3.5就满足要求!!

楼主:
我计算导线弧垂距离是按照25钢芯铝绞线,实际这个档距用16铝绞线都可以,用25钢芯铝绞线主要是考虑导线机械强度

网友D:
12里地的长度要考虑线下大型设备的通过性,不能仅仅考虑对地安全距离。在我们北方季风较多,档距加大后横担的长度也要加大否则容易扫边。

网友D:
裸铝线的电阻是按新线计算的,实际使用中用不几年受氧化作用影响电阻就会增大,沿海地区裸铝线使用15年传输功率就会减半,所以线径不能太细。

楼主:
回复 网友D:
25钢芯铝绞线,升压到3KV输送距离6KM,负载500KW都完全可以!
现在是考虑机械强度而不用考虑载流量......
至于有的担心车辆通过,这个就是荒野山坡而且只有不高于2米的灌木,考虑对人的安全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