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4):
是不是得先在组态网口里面添加MODBUSTCP的协议的?但是我这个网口一点击就出现错误。

楼主:
我这边是想做从站的,上位机是组态王的

网友A:
仅供参考:
测试工具:

网友A:
组态王做Modbus TCP客户端可以参考我刚发的帖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2573

网友B:
modbus tcp协议你只要在218网口那里设置好IP 什么的
在组态王里应该直接填要读取写入的地址就可以了
218应该是只能读写4取  就是%mw的   你要想IX  QX.就把IX  QX传给MW..
然后再去读MW就好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odbus tcp协议你只要在218网口那里设置好IP 什么的
在组态王里应该直接填要读取写入的地址就可以了
218应该是只能读写4取  就是%mw的   你要想IX  QX.就把IX  QX传给MW..
然后再去读MW就好啦
218更新固件后,支持01、02、03、06、15、16等功能码!即就是可通过01功能码对%IX进行读操作、通过02\15功能码对%QX进行读写操作、通过03\06\16功能码对%MW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odbus tcp协议你只要在218网口那里设置好IP 什么的
在组态王里应该直接填要读取写入的地址就可以了
218应该是只能读写4取  就是%mw的   你要想IX  QX.就把IX  QX传给MW..
然后再去读MW就好啦
可以参考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一直有人跟我说更行固之后就可以读了..
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尝试..
这样的话就是somachine平台所有的cpu都可以了嘛?

218  241  258 这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直有人跟我说更行固之后就可以读了..
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尝试..
这样的话就是somachine平台所有的cpu都可以了嘛?

218  241  258 这些?
至少218更新固件后是额外支持01、02、15功能码的,也就是说可以对离散输入输出直接进行读写操作
所以你说的只支持4区的读写,这是不对的哦

网友B:
嗯…不严谨了…我听说是新固件可以了…但我一直没有试…关工试过了已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不严谨了…我听说是新固件可以了…但我一直没有试…关工试过了已经?
YES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手里有一个258...今晚回去试一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关工..有具体哪个版本之后的固件可以读取IX QX的说明吗??
版本号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工..有具体哪个版本之后的固件可以读取IX QX的说明吗??
版本号什么的?
258我不确定,软件用的是SoMachine V4.3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工,目前我用MODSCAN和MCGS通用版已经测通了MODBUSTCP,但是组态王的还未测通,我再继续研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前辈,目前PLC这边的已经可以了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加了个油!!会成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前辈 已经成功了呢 组态王用了6.6版本的才通讯上 6.55和6.3的没通讯上 着实有点奇怪

网友B:
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关公...新固件能支持IX QX区的读取...
但施耐德HMI的软件VJDB 却不支持...
真心让人感觉蛋疼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公...新固件能支持IX QX区的读取...
但施耐德HMI的软件VJDB 却不支持...
真心让人感觉蛋疼啊
HMI软件不支持01、02、05、15功能码吗?
Modbus是施耐德自己个的,但是感觉还不如其他品牌做的好。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在地址里选择IW.直接弹出不支持该地址类型

我的软件是1.1的.群里有人说他客户试验过是可以选的..不知道是不是1.2的软件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地址里选择IW.直接弹出不支持该地址类型

我的软件是1.1的.群里有人说他客户试验过是可以选的..不知道是不是1.2的软件的原因...
尝试更新一下软件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问客服了...新版本也不行..想要读的话就不能勾选那个地址项.
只能用00000 40000那个地址...
不能用IX  IW  MX 那个地址..
是可以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客服了...新版本也不行..想要读的话就不能勾选那个地址项.
只能用00000 40000那个地址...
不能用IX  IW  MX 那个地址..
是可以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