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未得电吸合,控制工作确动作一次?

楼主(2020-11-24):
两个工位用同一个电源,A工位启停一下,B工位确会动作一次,A工位一直启用B工位也工作正常。

网友A:
要么换,要么做好防护!

楼主:
下面工位是电子镇流器紫外线灯,上面工位接继电器的电线有地线没屏蔽层,两台同样设备,接线一样,只有一台有这个问题,另一台正常工作。非常感谢

楼主:
上下两个工位,正常情况下,下面工位PLC控制X152/153/154来一直工作,上面工位PLC控制X281/283间断性工作,现在问题是:下面工位启停一次,上面工位不该动作却动作一次,继电器(光藕继电器)未收到信号(PLC未输出,实际也不亮,测量端口无闭合),如果换成普通继电器,上面工位会一直动作,继电器未得电吸合。

楼主:
上面工位的启动信号是X281/283光藕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实际继电器未吸合,如果换成普通继电器,工位会一直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