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100 R50阻值多少

楼主(2020-11-24):
今天接手一台英威腾CHE100-015G 15KW变频器,上电报UV3故障。
经检查,发现刹车回路取样检测电阻R50烧饭糊了(见图),不知道电阻。哪位好心人能否提供下该电阻阻值?

网友A:
贴片修理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事,我修理破充电器碰到这种事都头痛
【方案】
FLIR消防用热像仪十年屹立不倒,FSX技术“功劳”不少!

楼主:
刚打了英威腾技术支持,经对方查看相关同类板子,R50阻值为3K.换上后,运行正常。
这个故障比较怪,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OV3故障停机,断电后重新上电(面板已无显示)短时间内无法消除故障。时间稍长后,上电才能正常显示。重新开机后,频率运行到50Hz,发现输出三相电压仅为360V左右(电机电压已设为380V)。更换此阻值电阻后,再运行,三相输出电压正常,为381V左右。
因此,同行在维修中遇到类似故障,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B:
回复 楼主:
同型号机子,没通主电,启动报BCE故障很长时间没修好。
【方案】
华北工控:发挥工控机硬件优势,助力AGV移动机器人多场景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