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CT直流调速器励磁问题

楼主(2020-11-24):
按照以上方法调试后,到励磁控制6.13参数一直是0无法修改成1,请问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第一次维修CT的直调,发现每家的直调调试方法都不太一样,卡在这一点上好几天了,一直没有查到相关资料,询问了一些人也不太了解,可能是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吧

网友A:
我想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接了电机啊,看图没看到你的电机
【方案】
研究受控环境实验室内的气候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必须接电机了,问题是就算没有接电机,他应该也能报故障啊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方案】
实点科技分布式I/O XBF 助力CC-Link IE TSN生态建设

网友A:
测量一下你的直流电机的励磁电阻是否存在问题啊
【方案】
用台达变频替换CT伺服应用恒张力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励磁电阻是什么鬼?我这台测试的电机15KW,一直是好的,就拿来测试用的,励磁线圈也能随着转动阻值有变化,就算我励磁不接,也应该报警,就好比我直接启动,他报故障-失磁是一个道理,现在是6.13参数改不了1,按上下键无效,准备听楼上的把参数记下来恢复出厂试试

网友A:
直流电机必须接通励磁线圈,弱磁运行的话会出现飞车状况,如果励磁电阻偏大就相当于弱磁运行,但驱动器有时候是不会报故障,励磁电流为零一般都会报故障,那状态下什么数据都没办法改。
【方案】
CNC | 大容量编辑注意事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问题是励磁输出的参数无法修改,跟弱磁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恢复出厂以后报警OH过热,CT的机器果然难搞,不管是变频器还是直调,还没有弄起来过,继续研究。。。

楼主:
好吧,散热器过热保护可以屏蔽掉,我一直觉得CT研发的变频器脑回路很清奇,没想到直调也这么有意思,目前6.13参数可以调整,励磁有输出,启动后有励磁的声音但是电机不转,接着研究,同时我也要搞明白恢复出厂前6.13参数为什么不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