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4):
1.前一段时间通讯故障,更换总线,用了几个月又报故障
2.测量终端电阻221.5欧姆,也正常
3.测量屏蔽线接地电阻0(这儿接地是三相五线制的地,整个设备都一个地),现在怀疑设备漏电,通过地线干扰通讯线,各位大神怎么检测,又怎么解决干扰,不胜感激

网友A:
dp线路多长?速率多少?终端对不对?线是什么线?
不接地呢,什么效果?
几端接地?

网友B:
打屁通讯就是折腾人!把整个系统详细描述下。

网友C:
是不是故障表现为反应迟钝?有时候接线端接触不好也是这样

网友D:
我第一反应是接地断开,或者只有一端接地

网友E:
一般dp头,或干扰可能性大。

楼主:
只有plc插头侧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