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控制电路

楼主(2020-11-24):
大神们,拿了个比例阀,这个是推荐的驱动电路,能看出来是电压--电流转换电路,但是具体怎么实现的看不明白。麻烦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另外,这个驱动电压是0-5V的PWM信号,频率是5000HZ,如果换成0-3.3V的PWM可以实现控制吗?

网友A:
没有图...
换成3.3V能控制,但可能不全.

网友B:
比例阀很多是用4----20ma电流控制,你这个电压型的,从5V换到3.3V的话,估计不能把阀门全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PARKER的比例阀,驱动电路是他手册里边推荐的,现在用的是0~3.3的PWM,频率是6600HZ,感觉阀完全打不开,不确定是阀的问题还是驱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C:
R2,R5两个电阻串联分压,
LM358是放大器,

整个一个电压控制电流源,电流流过端子J2,外面流过比例阀。

网友C:
电阻的阻值应该是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阻值是手册上边的

网友D:
换成0-3.3V的PWM可以实现控制
减少R2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D:
R2换成3.3K,R5换成100欧,还是没反应,是阀坏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R2换成3.3K,R5换成100欧,还是没反应,是阀坏了吗?

减少R2的值。
     R5不变!

网友E:
直接给一个5v看阀反应

网友C:
楼上有道理。
不要搞什么PWM,直接给个固定的5V,看看什么情况 ?

或者那两个电阻搞成电位器,调试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E:
直接给5V阀也是没反应的

网友E:
那你就直接给发12v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C:
这个阀是要带负载的吧  ?
不然你怎么看它有动作呢 ?

网友F(2024-10-16):
请将J2移动到集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