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4):
各位大佬,我的数据是从0突变到35的,但历史趋势曲线却是从0以一定斜率上升到35的,不符合实际的工程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查找了历史数据,数据库数据也显示是从0突变到了35(1秒的间隔),很奇怪曲线却是线性变化的
我是新人,请教一下历史趋势曲线的问题,十分感谢大家的指导!谢谢,谢谢

网友A:
由于数据都是在时间轴上离散采集的, 任何曲线是连续的, 中间都以插补方式填充.
不知道你说的组态王曲线从0以一定斜率上升到35, 是指哪一个时间段?
比如,你说数据库是1秒从0到35, 那组态王曲线是10秒或者多少秒从0到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