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求助

楼主(2020-11-25):
有一个简单的升降暂存机构.共20层.当需要暂存时每进来一个物品.往上升一格.每个的位置用U型光电来检测.每一层有一个状态位 如M800-M19 第一格有物品时M800锁存.表示有一个物品.第层有物品时M801锁存.掉电再上电依然是显时有.直到M819.当取物品时就往下降一格.相应的状态位也自动复位. 有没有针对性的指令.简易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个简单的升降暂存机构.共20层.当需要暂存时每进来一个物品.往上升一格.每个的位置用U型光电来检测.每一层有一个状态位 如M800-M19 第一格有物品时M800锁存.表示有一个物品.第层有物品时M801锁存.掉电再上电依然是显时有.直到M819.当取物品时就往下降一格.相应的状态位也自动复位. 有没有针对性的指令.简易实现这样的功能!

先入后出.

FX3U或以上机型支持,如果你的PLC不支持,你可以使用变址来实现堆栈的功能,算法属于基础算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