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模块指令?

楼主(2020-11-25):
请问这是电梯梯形图里的什么指令?

网友A:
西门子300的? 定时之类的

网友B:
置位优先指令,用西门子时有接触过。
SR(置位优先双稳态触发器)是一种置位优先锁存器。如果置位 (S1) 和复位 (R) 信号均为真,则输出 (OUT) 为真。
看下这个表应该就很清楚了:

网友C:
这不就是些普通指令嘛
只是作者使用代码写出

网友D:
这个,你们常说的单按钮启停,用这个指令挺不错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们常说的单按钮启停,用这个指令挺不错滴
这个只是一个置位优先指令,只可以说用它可以编写单按钮启停的应用。
不要为了积分而发帖,这个论坛大佬们更看不起发帖机。
唉,还号称用了多少PLC,水平还不如学徒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