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变频器面板电池电量不足,显示No language

楼主(2020-11-25):
请问下各位大神,这个报警会引起变频器停机吗?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如果你是外部控制的话,这个不会引起停机,但电池电压低后语言、面板里设的日期等会丢失,在确认语言前面板可能无法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池面板不够电会不会造成控制方式改变?比如从远程变会面板控制。

网友B:
AOP是高级面板,BOP就没电池。没电池储存的数据就会丢失了。可以通共过DRIVE MONITORS软件,把数据存到PC机里。AOP又贵又没啥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原来如果起动及频率信号都是外部给定的话不会,如果是用AOP控制单台或用AOP网络控制多台时请备份好参数更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