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5):
5个2KW的24V电源给不同的设备使用,1个0.5KW的电源单独供PLC。
请问这5个2KW的电源可以把0V都接一起共用吗?
给PLC的IO信号需要过中继吗?
请大神不吝指点!

网友A:
ov接一起肯定没有问题,激光电源还可以几个并联使用呢!PLC的输入信号电压没有问题就不必经过中继了,现在都是光耦隔离的,输出一般加中继过度,减少端口损坏,方便维修……

网友B:
请问这5个2KW的电源可以把0V都接一起共用吗?

可以

给PLC的IO信号需要过中继吗?

输入不用,输出看情况,电压等级不同,电流大的话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