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5):
下面进度条到顶后就不动了   扫描不出设备

网友A:
调一个420就不用挂机用软件来调吧,需要调的数据又不会多到哪里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不是在学习这么用软件吗?

网友B:
通讯端口的串口号和变频器上的波特率设置对了吗

网友C:
变频器端要允许软件连接。

网友D:
先用面板设定下通信参数,具体可以搜一下,上个月弄过一次,也是第一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参数是哪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具体参数是哪个知道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曾经调试MM440的时候也无法调,后来看手册是需要P0010调试参数过滤器,先设为29,调完后恢复为0。MM420与MM440软件是一样的,你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