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5):
一、用户主诉及现场检查
1、脱洗机,主控触摸屏启动,直接在触摸屏上报变频器故障,不能启动运行;
2、查变频器LCD,无报警显示,查报警记录(按MODE,直到出现FU2-01,按上下键,显示多个记录),显示OVER CURRENT2,确认过电流;
3、用FU2-06清除报警记录(进入FU2-06,按PROG键,按上下箭头键,选择YES,再按ENT);
4、在触摸屏上再次运行,仍报变频器故障,再查报警记录,又出现OVER CURRENT2;
5、测电机及电缆正常;
6、问保全工,脱洗机机械部分正常。
至此,确定过电流故障为变频器引发。
二、维修室检修
1、静态测量IGBT、整流桥正常;
2、变频器空载,上电,无报警;改为面板运行(DRV-03设为KeyPad),报OC2;
3、拆下电源驱动板,屏蔽报警信号,接入测温传感器(2.5-3K),接入CPU板、面板,P-N端上电530VDC;
3、空板运行,正常;说明过电流只在IGBT在板运行时出现,但IGBT确实正常。
4、难道是IGBT下臂过电流检测二极管有问题?测量3个二极管,正常;
5、驱动电路有问题,驱动能力不足也会导致IGBT导通不够,C-E压降过大,报OC2。难道是驱动电路正负电源滤波电容容量减小引起?故将所有驱动电源电容全部更换(旧电容经测量,确实有几个容量减少较多);
6、重新装驱动板,风扇、温度传感器、CPU板、面板,上电,空载运行,又报OC2!
7、再次拆机,脱板屏蔽报警,上电;
8、静态,分别测3个下臂驱动芯片A316J的输入侧电源3-8脚电压,均为5.1V左右,OK;测输出侧13-16脚正电压,均为15.8V左右,OK;测输出侧13-9脚负电压,均为-4.8V左右,OK;分别测3个下臂驱动芯片A316J的报警输出6-8脚电压,均为5.1V左右,OK,静态正常;
8、动态,频率设为50Hz,上电运行,测IGBT脚座,上臂G1-E1、G3-E3、G5-E5交流电压均为8.5V左右,对称,正常;下臂G4-E4、G6-E6交流电压均为8V左右,对称;但G2-E2为0.8V左右,有问题!
9、直接测该相驱动芯片316J(U1)的11脚,输出正常!应该是芯片输出电路故障。查输出电阻R8为40欧姆,正常;R15为4.7K左右,正常。说明U1的11脚到G2有断路!
10、仔细检测,发现R8焊盘旁的一个过孔断路,用细裸导线补焊;
11、装机,空载上电运行,OK。

上次就修过这个变频器,也是过孔断路。。。通病。

总结:第一次脱板后的检测,走了一点弯路:1、更换电容后,应该顺便测一下驱动静态正负压和动态交流电压;2、测量静态正负压时,也应该在IGBT脚座上检测。这样就不会有第二次脱板了。好在,这个变频器的电源驱动板和IGBT、整流桥、母线电容脱板,只需要松开十几个螺钉而已。

网友A:
感谢你的分享哦!

网友B:
可以我们只能看看,没有实物练练手啊!

网友C:
上模块时,我都要用指针表打驱动,像楼主一样测量控制极的驱动电压,六路都要测量静态电压和动态电压,有用刹车时就慢慢升压,看看刹车光耦有没有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