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5):
信捷PLC控制步进电机,力量和速度有点不够,在程序上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程序没有办法

网友B:
步进电机在低频输出力度稍微大点,频率超过500Hz基本上是频率越高输出力矩越低

网友C:
选型错误,既要速度又要力量,本就该用伺服

网友D:
你现在的速度是多少,需要的是多少,程序上无非是加快输出频率,如果这个已是最大了还可以改步进驱动器的细分。

力量在步进驱动器上是可以调节电流的,当然不能超出电机的额定电流。

网友E:
PLC固定1S可以发少脉冲式是有限的,细分调小点可以增加转速或者更换PLC型号或模块增加脉冲频率。
扭矩就只能通过降低转速,

你这就是个矛和盾的问题, 你只能自己去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