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热硅脂选择

楼主(2020-11-25):
平时维修伺服变频器都用普通导热硅脂(实体配件店购买,),前几天跟修电脑的朋友聊起导热硅脂性能品牌,网上一查,各种品牌及导热系数,不知道大家选择什么类型的导热硅脂?是不是电脑CPU的导热硅脂比变频器模块上的要求高?

网友A:
这个我就是买那种较贵的含银硅脂,普通小牙膏那种外形,价格80元一管!

网友B:
CPU导热硅脂肯定好,尤其是发烧级组装机领域,几乎是啥子最贵上啥子,水冷,液态氮冷,直接烧最贵的材料,才获得一般般的性能提升,而工控领域讲求的是盈利,设备的成本最低化,并赚取最大化的利润,理念都不在一个层级上。

这就是消费和盈利的不同。

网友C:
变频器上面直接买几十块一小桐那种,因为没有电脑那种要求高

网友D:
本人用的是电脑CPU导热硅脂,

网友E:
网上买销量多的牌子

网友F:
天目牙膏管,比牙膏还便宜。小到十安模块,大到几百安模块,通吃。

网友G:
导热0.8的含铝粉硅脂,8块钱一管,一管20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