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6):
用模拟量模块控制变频器调速,加装信号隔离模块,厂家说不需要用屏蔽线了,但最后走线回变频器时还是在同一线槽里,怎么分开布线?

还有看到说屏蔽层接到变频器的地线上的表情.

网友A:
不要在一个槽里,一般测试要求间隔20CM,有干扰加磁环,包铜箔。

网友B:
说到这个分开布线,我在实际中见到几台变频器的都没有分开的,在一个线槽里面,可能那些数量多的要分开吧。

屏蔽线在我的实际应用中还真是多余的,没有干扰时不用接地,真正有干扰时接地也没用,碰到过一次两台一样的设备,一台用的是三菱变频器,没问题,一台用的是南方安华,干扰很严重,屏蔽层接地也没用,后来改成电流模式,OK.

网友C:
有条件,可以参考一下。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9865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美观!

网友E:
第一,物理空间上要有一个200-400mm的距离。理论上距离越大,互相影响的效果越小;
第二,强电和弱电信号都采用金属挡板或挡墙隔离。这是柜内,柜外分两个金属桥架布线;
第三,弱电信号线,柜内双绞柜外屏蔽布线。

上述原则要遵守,具体操作,不拘泥形式。

网友F:
实际应用中一个柜子里有多台变频器,控制线和动力线分开走线很难,因为机械设计的时候不可能给你柜子很大的空间,除非实在解决不了干扰问题,我单位有一设备里面六个小变频器,空间有限,只能走一个线槽……

网友G:
也就实在是使用会干扰了才会考虑分开。

网友H:
改过很多的机子,一台机子变频器也有8个以上,很多的信号线也是和动力线一个线槽,信号线就是用普通的多心线。全部稳定运行,一个柜子里面变频器有汇川,紫日,安川等。我的接地方法是机台全部联通,线槽联通,操作台,电柜联通全部一起接地

网友I:
用电流模拟量,加磁环,一般就能稳定使用了。

网友J:
在线槽里用过金属软管穿控制线。

网友K:
这个,我见过(维修改造芯片生产设备,原系统是电脑控制因为电脑系统坏了拆除更换为三菱控制系统)进口芬兰二手芯片生产设备,2根现场并列走线,强电一根、弱电一根

网友L:
变频器多的时候我有做过同时布两条线槽,一条强电,一条信号线,也有左边强电,右边信号,尽量分开

网友M:
模拟量还是老生常谈,尽量隔离、单边接地,IO信号线的话尽量隔离,拉线的时候不要和动力线“缠”在一起,实在担心的话就氪点金上浪涌隔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