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三菱Q2A串口数据线

楼主(2020-11-26):
大家好
原来使用的编程线(红色)现在不能读取,但是打开原有的程序可以监测。
淘宝淘了根艾莫迅SC-09(白色)20块,也是可以监测不能读取。
我是使用USB转换接口连接的,两台电脑测试都不行。
问了三菱的朋友现在老的线不生产了。
找一根朋友们买来能够正常使用的品牌线,或者有没有朋友是自己制作的方便给个教程吗(材料型号和接线图)?
不胜感激!

网友A:
试试这个呢

网友B:
会不会是USB转串口线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使用USB转接线连接了LG的PLC,能够正常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使用USB转接线连接了LG的PLC,能够正常使用的。
不能读出有什么提示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提示通信线缆的问题

网友C:
德阳四星电子的质量还可以的。

网友D:
不一定是线的问题。上个月遇到过一个 A2USH的,用串口电缆不能读取程序
用另外的电脑 USB转接器加上这条串口电缆就可以读写程序了。

网友E:
用带光电隔离的;

网友A:
现在咋样了  搞定没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购购买的四星数据线还没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已经采购了。

楼主(2021-04-04):
谢谢大家,忘记回复了表情,隔离通信线使用后,通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