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6):
请教各位师傅,我们棉纺厂梳棉机上的一块线路板,经常出现的故障为关机后再给电要从新设定数据,原来设定好的数据全部丢失,我看了一下这块板子上共有三个存储器,一个存储器型号是93S56(SEPROM),一个存储器型号为HY6264动态存储器,最后一个型号为M27C256(E/EPROM),我对比了一下M27C256里面的参数跟好的机器里面的一致,然后换掉93S56从新写好数据后关闭电源还是不记忆设定的参数,我看我们其它的设备上也都使用这三个类型的存储器。
1:我不知道我们平时设定的机器参数是存在哪个存储器里面?
2:这三种存储器在这一块板子上工作时各起什么作用?
3:为什么断电会丢数据?是哪个存储器丢失的?从哪下手维修?

网友A:
93里面
62保不住
27写不进

楼主:
这是别人的帖子有点意思请高手讨论一下!

网友B:
参数不一定存在你说的这块板子上,可能存在上位机里,上电时加载到你说的这个板子上,可能是上位机里有个电池没电了!

网友C:
不清楚你的板子是不是用超级电容来做存储供电的,那个比较好认,很多古董电脑板上都有拆一个换了吧

网友D:
工艺参数(非系统参数),一般停机断电以后,是需要后备电源提供电力存储的。

就像台式机电脑主板一样,上面有一块纽扣电池,保存电脑主板里面因个人爱好而设定的BIOS系统参数,如果电池没电,BIOS系统一样可以进入,就是你自己因个人爱好而设定的参数被还原成出厂值了(还有年份月份日期的时钟数据也不准了)。

网友E:
正常是EEPROM记忆设定的参数。

网友F:
应该存在6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