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求教

楼主(2020-11-26):
各位高手,PLC是FX3GA,伺服是MR-JE-200A,以上是伺服的相对控制程序和伺服设置的截图。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使用触摸屏控制其动作时,伺服电机转了大概30S左右就停止了,看程序是伺服的脉冲输出停止了,可是伺服也不报警,程序也处于接通状态,为什么会脉冲突然停止??在触摸屏上停止伺服运行后,再次启动,有只能运行30S左右又停止了,不知道啥原因啊···
接触伺服没几天,只会简单的一些控制,希望大家能帮帮我

网友A:
因为你用的相对定位,30s把K-999999个脉冲发完了,就停下来了,用DPLSV D204 Y0 Y1,这个指令就可以了
【方案】
配有FLIR热像仪的热成像系统用于检测冷却处理后的金属部件

网友B:
DDRVI相对指令就是这样的,脉冲发送完后,即使指令处于接通状态也不会再发送脉冲了,如果需要再次发送必须先断开后再次接通,一般使用中可以用指令执行结束标志位M8029来复位驱动指令,你的程序中可以在M8329下面再并联M8029,这样脉冲发送完成后就会自动断开了。
这里有定位手册,可以看看
【方案】
华北工控ARM主板EMB-3551,支持电网实时监控系统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现在已经改好了,是我对指令的理解太肤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