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6):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PLC和屏的下载线擦在电脑上则PLC和屏可以通讯,但是拔掉屏或PLC的下载线它两就通不上

网友A:
什么意思
电脑还有这个作用?
plc 触摸屏之间以太网通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屏上就COM1,PLC上就自带的232,搞不懂了,没见过这问题。KV-N14DT上的通讯口。调试的时候因为都擦在上面就好的,一拔就不行了!

网友B:
TK还是MT的?通讯线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TK6070ip是用6针的网线水晶头,买屏的时候让他们送的!屏和PLC的下载线插在电脑上可以通讯的只要拔了一根就不行了!

网友C:
TK6070ip能用网线水晶头?

这个是9针的D型头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K6070ip能用网线水晶头?

这个是9针的D型头呀。
是指KV-N14DT的PLC的上RS232口,自带的是电话线那种6芯插头,另外可以插一个KV-N10L卡扩展出9PIN的RS232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会不会和电压关,好像哪里看到过这句话,搞不懂怎么拔了下载线就不行了,会不会和5V电压有关?

楼主:
问题已解决!电位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