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6):
如题,不接地线测外壳和插座地线插口电压210v,接电线 测接地点和外壳就是0v 有漏电吗,我测别的设备不接地线外壳和接地点时候30v-110v左右

网友A:
你前端如果没有漏电开关,那用电流表卡一下地线有没有电流……

网友B:
打外壳和相线绝缘

楼主:
遇到一个奇葩验收方,要求测量,无接地对地电压,这是个什么东西啊,我看他们直接把地线拿掉然后上电测量外壳对地电压,测出来200多。他们说他们的机器测出来只有几十伏到一百伏说我们的机器不合格。这合理吗

网友A:
有开关电源变频器等电器如果不接地,外壳对零线需的电压肯定有的,如果按钮接触器等控制电动机,那感应电就很小了……

网友C:
装有开关电源,变频器,PLC,伺服和步进电机等等的设备,都有感应电,

楼主:
感谢大佬们的回复,第一次遇到这么奇葩的甲方,自己不接地线还要求我们如果发生漏电不能电到人(机器上是有漏电保护器的),这种拿掉地线的测量方法是正确的嘛

网友D:
以前看到一个书上说可能用灯泡串在外壳和地之间看灯的亮的程度,如果是感应电的话,灯应该是完全不能亮的吧,如果有微光的话,就应该 是有漏电了

网友E:
如果单纯的继电器、接触器这类的,是不应该量到电压的,看你里面都有什么设备。
试着问问他们以前是不是遇到过什么情况,要不然不会提出这种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