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6):
我现在有个变压器只能变出两项380v,调试大多数变频器是没有问题,但是有的变频器必须需要三相380v电压输入,也无法屏蔽输入欠压的故障,怎么才能变出三相380V呢?我手里有单相的变频器,输出的是三相220V,可以把这个三相220v转为三相380v吗?老师们在家里都是怎么实现的呢?我看网上有卖升压变频器的,就是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380v。这个是可以用,但是看着也挺贵的,所以问下老师平常都是怎么弄的。。。谢谢指点

网友A:
用变频器的输出再接入变频器?
大多型号的输入缺相可以屏蔽;
如果你经常要用三相电的话,建议去电力局申请个;

网友B:
还是去供电局申请一个最保险,我以前是这么操作的,把单相的220经变频器输出一个三相的220,再经一个220转380的三相变压器,出来的就是三相380了。但波形不是正弦波,有的师傅就跟我说过,如果接入到比较差的变频器上是有风险的。因为变频器整流模块一般输入的是50~60赫兹正弦波。
遇到过有的三相输入24v输出的开关电源,发现其整流部分用的是普通二极管,而不是快速恢复二极管的话这个就不能用了。

网友A:
变频器输出本来就是接三相电机的,你再接到变频器的输入端是不靠谱滴;
非要用三相380V电源,最经济的方法还是电力局申请个;
另外一种方案就是用单相输入,三相380V输出的变频电源,不过这个成本要高的多的多了;

网友C:
电力局申请费事,网购一台小功率的三相柴油或者汽油发电机组。

楼主:
经常维修变频器的应该都有办法的,没有门头网点房,就是在家里调试用,电业局申请肯定不靠谱的, 维修变频器的师傅能不能给点建议?单相变频器输出3相220v,买个380V转三相220v的伺服变压器,把这个三相220v接到伺服变压器的输出端,是不是输入端就得到了三相380v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这样,我只是做过这样试验,维修变频器时没有这么操作过。真的做维修还是别这样操作。出来的380不是正弦波。而且变压器还会啸叫,漏磁,发热很快。因为变压器也是正对工频50~60赫兹左右的。
华中地区国家电网一个电话就来了,我这里楼道内本来就有三相进线。上门勘察后给个方案,通知停电,然后换电表直接改三相。有的地方可能需要你出示三相用电设备才会给你改

网友D:
直接买了台AC220转三相380的变压器

网友E:
隔壁家有三相电的,装个表拉条线,最简单经济实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上有卖的吗,我没有看到有卖的,都是转2相380v的变压器

网友F:
单相电源AC220V->单相AC220V变频器->输出三相AC220V->接三相变压器升到AC380V->输出接三相滤波电容=三相380V交流正弦波电源。

网友F:
网上找点资料吧。

网友G:
单相转三相的方案是可以的。楼上都说了。这里不再重复。如果是接变频器的输入,三相电不是正弦波都无所谓的。因为变频器的输入就是整流,所以对波形的要求不高。只不过谐波大损耗大而已。

假如不考虑三相整流部分,直接用直流母线接三相逆变器做实验呢?如果可以,那自己做一个直流母线电源,还是比较容易的吧?

网友H:
回复 网友F:
其实你可以这么做,我就做了一个,用着还不错。如果为了方便测试大一点功率的电机的话买一个大功率的单相220-380的变压器,我买的是可调7.5KW,变频器也用的7.5KW。变频器输入单相大部分是可以的,如果有缺相保护就屏蔽。然后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一个叫做正弦波滤波器的东西就可以了!我用示波器看过输出,波形已经近似于正弦波了,测试大功率的变频器来提供三相电源完全够用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H:
谢谢指点,我一直都用单相220变380的变压器修理变频器,没有修过用三相可控整流的变频器,还有软启动之类的东西,所以没有这个需求。

网友G:
家里的单相电源即使变三相了,也会有容量的限制。家里单相电源,能给你允许的电流是多大呢?能满足你的需求吗?这都是要考虑的。所以搞一个小功率的三相电源,就是单相变频器转三相电源输出的那种。如果不够用,那就自己通过蓄电池搭直流母线,然后给大功率的变频器直流母线供电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