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485通讯参数

楼主(2020-11-26):
哪位兄台可以给我解释下2000后面是什么意思,位的状态应该是0和1呀,为什么会是16进制的 什么什么B……

网友A:
变频器的具体型号是多少?什么通讯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发的图片你能看见么,485通讯,小牌子,厂家给我发的是通用变频器485的参数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的图片你能看见么,485通讯,小牌子,厂家给我发的是通用变频器485的参数说明

说明书没看到,如果说是小牌子,那么一般的通讯是走MODBUS的,一些开关的操作也可以用数字控制,比如下图的2000H,这个是地址,类似于PLC的D2000,如果传送1到D2000,变频器就正转,如果传送2到D2000,变频器就反转.

楼主:
按说明,应该是写H12吧,启动变频器的程序,通讯不上,第二张图片里有个02B和03B没看明白,不过我变频的终端电阻没接,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A:
第二张图应该是错误的,看BIT4-5,后面三个都是01B,明显不对。有些MODBUS地址是需要加1的,你可以把地址改成2001试一下,最好是用MODBUS串口调试助手先调试一下变频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应该是错误的,看BIT4-5,后面三个都是01B,明显不对。有些MODBUS地址是需要加1的,你可以把地址改成2001试一下,最好是用MODBUS串口调试助手先调试一下变频器。
2000H应该是寄存器实际地址,而非寄存器编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软件测试变频器通讯,不通,哥们帮我看看咋回事,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A:
2000H对应的十进制地址应该是8192,你输入的是0768,地址都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8192也不行,我之前就试过了

网友A:
你用这个试一下,去读取变频器的一些参数,比如电压、电流等,这样先确定变频器的通讯是否正常,我觉得读取比写入要简单些。这个软件前天我还给我一个朋友试了三菱的伺服。至少可以肯定软件没问题。

做通讯个人觉得关键要细心,通讯参数设置、接线、寄存器地址,都不能有一点错,否则就通讯不上。

先 联机 然后 读字  ,在 0 那里输入MODBUS地址(十进制),10那里输入1或者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我变频器通讯不好使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不好说,一般用小牌子的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控制,自然用不了通讯,那么厂家可能也就不那么重视检测了。

楼主(2021-01-09):
回复 网友A:
你好哥们,厂家给我发个新的变频器,现在用调试助手能连上,但是用plc还是不通,我给你发个截图看看程序,有时间帮兄弟研究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能用串口软件通讯上,用plc通讯不上咋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能用串口软件通讯上,用plc通讯不上咋回事
接线、PLC程序

网友C(2021-09-07):
正确格式:
ADPRW H1 H6 H2000 D1
程序中再加一步:
MOV H2 D1

网友D:
你这个用RS无协议通讯时地址是这么搞的,但是ADPRW modbus通讯指令,地址不是这么搞的,应该是48193

网友E(2022-06-01):
回复 网友C:
你也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