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 编程软件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20-11-26):
看图 :
注意看,这个子程序里面的标签显示不全,看着很不方便。我想让它完全显示出来。
我这样设置后,还是不行 。。如下图 :
。。。。。还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A:
我也碰到想做又不知道哪里设置,只能顶下贴,哪位大神能指点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图 :
注意看,这个子程序里面的标签显示不全,看着很不方便。我想让它完全显示出来。
我这样设置后,还是不行 。。如下图 :
。。。。。还有什么办法没?
买个大一点的显示器。

楼主:
。。。。。我是笔记本,没法更换显示器。算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物理解决

网友A:
晕,我还是用用本本吧,习惯了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