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ControlLogix的断电保持继电器和断电保持数据寄存器是怎么组态的?

楼主(2020-11-26):
1、新建了2个标签,BOOL位标签和DINT数据标签,如何做到掉电保持功能呢?设备的工作参数填到组态的标签数据中,断电是怎么保存的?会保存吗,软件哪里可以设置吗?
2、AB有特殊寄存器可以调用吗,比如西门子的SM0.5特殊时基寄存器,直接拖出来用就行,AB的有这种特殊寄存器吗?
刚接触AB,书中也没有介绍,希望老师们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各位老师百忙之中可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对于一个具体的牌产品操作,最好是到该品牌的技术支持处寻求解惑。工控论坛里,更多的是自控系统通用的原理或技术交流。比如某个行业的控制工艺,某个系统的工艺需求等等方面的问题与交流,大家对这类问题比较感兴趣。
关键是对于特定品牌的产品问题,不是都用过或都熟悉。所以提问后会遇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