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转换

楼主(2020-11-27):
各位,我想问一下,能都实现将接受到的4-20ma信号转变为8-20ma?

网友A:
用PLC转换,假设输入模块是4-20MA,对应分辨率0-4000,输出模块也是4-20MA,对应分辨率是0-16000.

输入 4000/(20-4)=250/MA

输出 16000/(20-4)=1000/MA

输出8MA的值=1000*(8-4)=4000

输入值/16*[(16000-4000)/250]+4000=输出值

网友B:
什么仪器会用8~20mA的量程?

网友C:
理论上没问题

网友D:
理解了公式怎么转都没问题

网友E:
线性拟合。

楼主(2021-04-06):
成功了,撒花

网友F:
一楼正解,可以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