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7):
目前这张屏上下载程序正常,在启动进度条提示点击进入系统菜单时弹出输入密码。不知道如何能清除这一级的对话框。谢谢回答!

网友A:
在窗口编辑页面点右键---点属性---点启动脚本程序---把里面的相关脚本程序删除再重新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B:
按照这个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C(2020-12-30):
引用 网友B:
按照这个操作就可以了
坛友你用的软件是什么版本呢?不像是嵌入版7.7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答复

网友B(2021-06-01):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POR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源程序怎么办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没有程序什么也干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