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引脚如何调整顺序?

楼主(2020-11-27):
楼主:
你好!我在生产设备连接图时,发现继电器的引脚顺序是混乱的,如何能调整,请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继电器引脚混乱?
山寨继电器也不会呀,是不是不同型号规格继电器
请上图片说明问题
不会是图纸标注混乱吧

网友B:
继电器引脚混乱,是指引脚号不连续排列吗?各个品牌都不一样,引脚号厂家自己定。

网友C:
这个,IDEC的继电器底座与施耐德、欧姆龙等等其引脚排布不一致的!
你为什么要使用那么多品牌?

网友D(2021-01-07):
插入继电器线圈和触点的时候,你的连接点命名是不是不一样,确认后再更新一下连接报表

网友E(2021-02-20):
建议你先建立部件库,在功能模板下设置好各端子好,最好用切换端子!用的时候不会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