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怎么把旧的程序拷贝到新触摸屏上

楼主(2020-11-27):
这个是旧屏
旧屏,反应慢的很,按半天都反应不过来,是因为太冷的原因吗

网友A:
先上传到电脑上再说

网友B:
低于0度 反应慢正常了
用EB8000软件上传试试。

网友C:
先用EB8000上传到电脑,然后用新的软件发编译XOB文件即可(注意图库和选型,还有尺寸之类的)

网友D:
用电脑从旧屏上传程序,再下载到新屏里面。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了,我试试看

网友E:
没有密码及没有设成禁止反编译的话可以读到电脑上;反应慢先检查通讯;

网友F:
如果上传得到文件是0字节就说明程序设置了禁止上传。

网友G:
自己没有源程序吗?

楼主:
没有原程序,这设备应该是10年了吧,
通讯线也更换了,有通讯中断的情况,使用的是2芯带屏蔽的线485通讯,

楼主:
24V供电是从配电室过来的大概40多米,发现电源线那里有一个接地端子,如果接地干扰更厉害,两端都没有接地

网友H:
这是电阻屏,按不起就是按不起,不会反应慢,内部电子元件也不会出现衰减导致反应慢的问题。应该是你线路有故障,可以把屏拿到PLC的位置用短线测试下,缩小故障范围。

楼主:
每次开机的时候显示的页面,有的时候显示一半,有时候动画效果都没有,触摸屏的外屏已经碎了,现在是用鼠标操作的,里面的操作按钮,按完一个再按另外一个,要等个几秒钟

网友B:
赶紧备份程序
等彻底坏了 没有办法修复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I:
通讯线换一根看看

楼主(2021-06-11):
这个数据已经备份出来了,怎么才能转到昆仑通态触摸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