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7):
我又来挖坑不填了……
最近又搞一个新东西,远程分布式IO。我想用的西门子的ET200S系列,用了配置工具做了以下的配置。

现在我研究不明白的是这个东西怎么供电?

看手册上说,IO的端口模块需要24VDC供电。电源模块能给后续的背板供电(10A以下)。那我得给整个分布式IO供多少电?多少伏?

各位老大给指点指点?

网友A:
我们这边的24V供电都是从一个大的开关电源出来的,然后经过空开或者过流保护器后再分给ET200S的电源模块,如果有安全模块的话,就要单独加个电源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怎么接线呢?外部供电的24V直接连接到接口模块上?
那电源模块的端子点有什么作用呢?需要连接外部电源么?还是说电源模块就是把背板总线的电引出来给IO模块用的?所有的电都是来自接口模块输入的24V?

网友B:
F发个给你参考下

网友C:
这个,西门子选型软件很垃圾的!
晶体管模块,按照模块最大电流选型,例如选择8点输出0.5A单点,实际控制3W或者2.5W电磁阀,选型软件照样按照0.5A配置不管你。本来你实际8点模块全部导通才1A,实际正常基本不会全部导通。还有就是西门子模块很垃圾——单点0.5A输出模块带2.5W电磁阀都会烧毁(三菱PLC单点输出0.1A的模块直接带3W电磁阀,从来没有烧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佬的回答。看来还是得给电源模块供个电。

网友D:
PM-E电源模块主要是分割、分配、管理电源的功能,他本身不提供电源,仔细看的的话,他的插接处针是塑料的,而信号模块插针是金属的。另外较新的产品,如有安全模块和非安全模块可以混装。

网友E:
138电源模块一看手册说明即知的,各扩展模块同样需要看手册确定接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西门子选型软件很垃圾的!
晶体管模块,按照模块最大电流选型,例如选择8点输出0.5A单点,实际控制3W或者2.5W电磁阀,选型软件照样按照0.5A配置不管你。本来你实际8点模块全部导通才1A,实际正常基本不会全部导通。还有就是西门子模块很垃圾——单点0.5A输出模块带2.5W电磁阀都会烧毁(三菱PLC单点输出0.1A的模块直接带3W电磁阀,从来没有烧毁过),
三菱我倒是经常用晶体管输出直接驱动3W电磁阀,还有接触器,这几年还真没烧过点

网友G:
正宗三菱的确实不错,国产的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