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菱FX 5U的问题

楼主(2020-11-27):
这个sd5502用32位指令无论是写还是读都显示16位,这是哪里的问题啊,琢磨了半天没找出来

网友A:
试了一下,这个只是显示问题,不影响使用,可以清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我还想问下我程序里面这样写当前脉冲为什么还是没法清零呢,里面的sm8029通了一下也没清零

网友A:
你的M2应该是驱动脉冲指令的,在没有断开驱动指令时DHCMOV是没用的。
虽然你用了RST M2,但是在这个扫描周期,驱动指令还没断开。
等到下个周期,虽然断开驱动指令,但是M2和SM8029都断开了,也执行不了DHCMOV.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版主,我知道我问题出在哪了;
顺便我想在请教你一个关于socket通讯的问题:
程序里面这个SD10680.0接通不了(下面是我写的程序)
这张是设置
这两张是调试助手的设置页面(正常来说调试助手通讯正常的话旁边的灯是显示绿色的,现在里面显示为红色)
这个是以太网诊断图片
搞了两天,实在找不出问题出在哪里,望前辈给点指引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socket通讯我没搞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