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7):
三菱触摸屏和西门子1500PLC怎么进行通讯连接?

网友A:
用法就比较怪异
1500正常就是以太网通讯

网友B:
你都用了1500了,干嘛不一起用西门家的触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1500确实是以太网,但是就是不知道三菱那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想,但情况不允许

网友C:
三菱屏的具体型号?

网友D:
如果这个屏可以和西门子其他PLC通讯,多数也可以和1500PLC通讯,1500PLC在通讯方面可以设置成比较低安全级别,允许其他设备进行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