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新增下水池,与屋顶不锈钢水罐联动做自动补水,这个有专门控制器吗?欧姆龙最佳

楼主(2020-11-27):
家里新增下水池,与屋顶不锈钢水罐联动做自动补水,这个有专门控制器吗?欧姆龙最佳

网友A:
还需要单独加控制器?

网友B:
如果是屋顶水罐给下面的水池加水,淘宝搜索“全自动水位控制阀”,不用电,连好管路就能用。
楼下给楼上加水的话,要控制泵么?自来水的话用这玩意也行。控制泵就得上电液位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taobao货品,你敢放心用吗?
家里吃水出问题老人找谁修理??

网友C:
一般的自来水压都可以供到屋顶,屋顶的水罐增加个球阀就可以

网友D:
投入式液位计可靠性非常好,就是成本有点高。要不就用投入式浮球开关,搞24V低压,坏了也好修,家里老人拿两包烟钱喊村里年青人帮忙换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taobao货品,你敢放心用吗?
家里吃水出问题老人找谁修理??
既然家里没有常驻技术人员,也没有年轻人看家,系统越简单越稳定,不用任何电气供电的部件,直接一个自来水供水到顶楼蓄水桶+浮球阀即可。

网友E:
如果真的是太偏僻的大山深处原始无污染的村庄村落(我家就是),连自来水也也无法供到,还是建议村委商议做一个村的集中供水系统吧。

网友F:
下水池?屋顶水罐?吃水安全?
三个关键词的出现搞不明白这其中的关系

1.给水罐补水?
 指定欧家----61f系产品(贵)
 不指定----304浮子开关(便宜)

2.给水池补水?吃水用瓢?
 指定欧家----62F系产品,用电还贵。
 不指定----选连接进水管的液位阀,不用电很经济。
 没概念?请参观马桶水箱上水控制。

3.吃水安全?
 有神马安全隐患?难道这下水池专用于下水?如何保证吃水安全请与给排水专业人士联系。

这么简单的事在工控人面前还是事儿

网友B:
这玩意有啥安全不安全的?塑料的或者304不锈钢的,水罐不还是不锈钢的么?能有啥有毒有害物质?又不用电,没有触电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