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居然难倒我了,各位给个思路

楼主(2020-11-27):
两个阀,简称A、B
A开10秒,停5秒
B开10秒,停5秒
要求:A、B不能同时停
开停时间可以随意更改。
就这么简单对吧,脑子绕晕了还是不行,总会有停的时候

网友A:
把停5秒改成停10秒

网友B:
B慢A5秒开启,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个阀,简称A、B
A开10秒,停5秒
B开10秒,停5秒
要求:A、B不能同时停
开停时间可以随意更改。

就这么简单对吧,脑子绕晕了还是不行,总会有停的时候

因为前提已经矛盾。
A、B不能同时停,
最多只能随意更改一个。

网友D:
两个阀是用一个外部信号触发还是两个信号触发两个阀?你要把问题说清楚才行呀,不然我们也不知道

网友E:
很easy的一个问题,没什么难度追加互锁就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管什么触发,只要定时工作,不同时停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互锁可以不同时输出,想不到怎么不同时断电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Y版,这个程序没有关定时(和开定时不能相同)

网友F:
能不能这样,A的开启时间作为B的关闭时间,B的开启时间做为A的关闭时间,这样的话可以

先A启动,时间到

A停止、B启动,时间到

B停止、A启动

网友G:
你这题目本来就是个坑,应该AB轮流工作,工作时间可以调,那就方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这样想,可用户说A停止需要单独可设时间,B停止也要单独可设时间。
而这俩不管时间怎么设,不能同时断开,这逻辑好像有点矛盾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这样想,可用户说A停止需要单独可设时间,B停止也要单独可设时间。
而这俩不管时间怎么设,不能同时断开,这逻辑好像有点矛盾

这样的要求就行不通了。

网友H:
楼主,我这倒是有2个办法,2个啊,你们一个也想不出吧.
第一个,烧香.
第二个,塞钱.
大家会有个惊奇的发现:这两个其实一致.

网友I:
用一个开关控制,第二个迟一点开始可以不?

网友J:
第一,A和B的通断周期是死的,不能改变,都是开10s,关5s。严格这个时序不变,

第二,B开阀的时序超前或之后A开阀5s均可,保持这个间距时序,就不会出现两个阀同时关断的区间。

这实际上有点像增量型编码器AB的正交信号。严格他们的时序相位关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第一,A和B的通断周期是死的,不能改变,都是开10s,关5s。严格这个时序不变,

第二,B开阀的时序超前或之后A开阀5s均可,保持这个间距时序,就不会出现两个阀同时关断的区间。

这实际上有点像增量型编码器AB的正交信号。严格他们的时序相位关系即可。
刚想到做出来了,看到K版和我想法一致,真好!哈哈,其实就多了一个间隔时间

网友K:
既然都能设定时间,那么肯定就能人为的故意设定在一起动作呀,如果机器强制不不同时工作,客户会不会又骂骂咧咧的说机器不执行人的意愿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互锁可以不同时输出,想不到怎么不同时断电
互锁就可以做到不同时断电呀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两个阀,简称A、B
A开10秒,停5秒
B开10秒,停5秒
要求:A、B不能同时停
开停时间可以随意更改。
就这么简单对吧,脑子绕晕了还是不行,总会有停的时候
问题要求不明确
只是要求A-B不能同时停止?
就很简单---互锁
互锁带来的问题
开/停时间不可能严格遵守设定时间
如果允许就互锁好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第一,A和B的通断周期是死的,不能改变,都是开10s,关5s。严格这个时序不变,
第二,B开阀的时序超前或之后A开阀5s均可,保持这个间距时序,就不会出现两个阀同时关断的区间。
这实际上有点像增量型编码器AB的正交信号。严格他们的时序相位关系即可。
刚想到做出来了,看到K版和我想法一致,真好!哈哈,其实就多了一个间隔时间
“开停时间可以随意更改。”这个要求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L:
感谢你的认真回复,经过昨天和客户的沟通,原来A和B是可以独立的,例如A开10S,停5S,B开10S,停5S,那么只要当A开5秒后,再开B即可避开两者同时停的情况。前提是两者间隔时间和开停时间设置合理(HMI自行设置)

网友M:
这里存在一个时序计算的问题,不能用一个定值超前或滞后来保证A,B同时不关断,比如A滞后B,2秒,但是是B的开断时间是1S,那么一样存在同时关断的情况
可以设置一个函数来计算超前或者滞后的时间,比如可以设置启动时间点为前一个阀开的时间的1/3处,再加上最大不超过几秒等等方法来保证下一个动作一定会运行到前一个通区间内
这只是一个思路,具体需要看实际工况而定

网友L:
回复 楼主:
既然上了HMI,PLC少不了
HMI设置A-B开时间相同,A-B闭时间相同
在20楼程序上增加一键启动,W2.01(B)延时1/2开时间启动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机栝老师跟我昨天一样,想的太复杂了,所以脑子乱成一团了
用户很清楚时间设置的周期,只要A闪烁+B闪烁,加上两者间隔时间,就OK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E:
互锁不是万能,呵呵

网友N:
假设A先开,那A开后5秒开始计时,在计时到10秒前B任何时刻都可以启动,到10秒时候没启动需要强制启动,因为10秒时A会关。
当B开启后5秒开始计时此时A已经停了5秒及以上了,在计时到10秒前A任何时刻都可以启动,或者停5秒就马上可以启动,到10秒时候没启动需要强制启动,因为10秒时B会关。
所以实际上可以任意调整启动时间的只有B,启动时间段为A启动后5秒到10秒之间。

网友J:
回复 楼主:
大拇指赞!并祝贺你的任务完成!

网友O:
A与B的开启时间必须存在5s-10s间隔内,否侧就会出现同时停的存在

网友P:
回复 楼主:

网友Q:
如图,最好间隔7.5秒,间隔5秒不太好。一看你的问题就直接想到画个图,一目了然。

网友R:
AB时间随意设,但是不是AB随意设的时间是相同的?否则满足不了不同时停的条件。

网友R:
假如AB多设成开5秒,停15秒。怎么实现AB不同时停。
这个要求本身就不合理。

网友L:
回复 网友R:
A B不能同时停是必要条件

开闭时间随意调,既然是随意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时间都可以,变相理解的就是不受约束

可以吗

可以就使用互锁禁止A B同时关闭

程序参见20楼

网友R:
引用 网友L:
A B不能同时停是必要条件

开闭时间随意调,既然是随意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时间都可以,变相理解的就是不受约束

可以吗

可以就使用互锁禁止A B同时关闭

程序参见20楼

互锁禁止AB同时关闭就满足不了AB开停时间随意调

网友R:
你在20楼不是也认识到“ 互锁带来的问题
开/停时间不可能严格遵守设定时间
如果允许就互锁好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R:
看到说明就好

你的先提条件是--时间任意调但必须严格遵守调整的时间

我确认的先决条件是---禁止A-B同时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