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7):
您好,平时很少维修变频器懂得也少,今天在ACS510-11千瓦变频器开关电源直接接530伏直流电,开机之后显示接地故障,复位以后打到本地模式,启动显示变频器没有准备好,这样就没办法在线测量了,我想问一下怎么可以把这个信号暂时屏蔽掉,谢谢了

网友A:
看一下0107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原来是X4-11反馈的电压,模拟一个电压信号送到主控板就好了,谢谢

网友B:
没有准备好就是直流电压低,所以提示这个,看下直流母线电压多少v,x4-11电压在2.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