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屏不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1-27):
主控程序在主板里面,显示屏由主板引出四芯线供电及通讯。显示屏背光不亮,按键有声音。断电,重新上电后又好了。这种情况偶尔发生。有大佬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屏故障时用手机的手电照屏,仔细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图案和字,如果有说明屏的灯管或是背光管出问题了,或者灯的供电部分有问题。

网友B:
如楼上。很多屏不亮是照明的问题。液晶屏需要光源。一般是灯管和led,灯管的需要高压。
另外,有没可能是屏保退不出?

网友C:
准备程序备份,买个屏备用

网友D:
用的哪款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很多屏不亮是照明的问题。液晶屏需要光源。一般是灯管和led,灯管的需要高压。
另外,有没可能是屏保退不出?
屏里有文字。按键按了也有声音。会不会是电磁干扰造成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很多屏不亮是照明的问题。液晶屏需要光源。一般是灯管和led,灯管的需要高压。
另外,有没可能是屏保退不出?
屏里有文字。按键按了也有声音。会不会是电磁干扰造成的?
个人觉得,电磁干扰可能会造成操作失效,但没听说还能屏不亮;个人觉得是背光的问题。但是也同样影响使用,建议备份程序和同型号的屏幕。

网友D:
很明显是硬件问题;至于是液晶屏里背光坏了还是主板上供电问题需要进一步检测;

网友F:
隐患还在,把屏准备好吧。

网友G:
主板的问题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