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7):
用于不同产品的参数调用加工

网友A:
就是配方功能吧,触摸屏有支持配方功能的,PLC可以用变址寄存器来做。

网友B:
用触摸屏的话在屏上实现很简单;
当然,在PLC上也可以,寄存器不够用的话可以从程序区分一部分出来;

网友C:
工艺参数是随着产品特性而变化的,也就是工艺参数不是系统参数,永远都会不停的修改和存储的。用触摸屏控制器最方便了,并且有些品牌也针对性的做了程序优化。

网友D:
FX3U的R区那么大(好像是32767个字还是更大,这个R区全部是断电保持数据),莫非还不够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