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人

楼主(2020-11-27):
一台机器,运行的时候,有安全门保护,安全门打开,机器停止; 还有安全光幕保护,人手指伸进去,立马停机
可是客户还觉得不够,要求人进到机器里面,维修的时候,无法开机,要求检测到人在机器里面这种状态。
这个用区域传感器吗?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传感器能够检测到人在机器里面?或者怎么实现这个?

网友A:
请个人在一旁看着就好了

网友B:
红外线人体感应开关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人在机器里面还是机器工作区域?
人在机器里很简单--拉闸挂牌,常用方法
在机器工作区域---安全钥匙
区域传感器?老板舍得花钱还怕用不好呢

网友D:
没说啥子机器,焊接机械手区域?折板机折弯机区域?大型冲床区域?

在关键位置布设几对对射式光栅即可检测,不缺钱的可以直接上光学相机镜头和配套的视觉软件传感器系统。

网友E:
整个机器放称重台上,进去了人就重了,无法启动咯。

网友F:
纯粹觉得您的客户就是闲的……
机器只能管住机器,管住人还得靠人来。

建议给设备装个5米厚的混凝土壳,设3道密码门,什么指纹虹膜声纹检测全用上,开门就断电。

网友G:
简单一点的,人进去时在安全门上挂锁,出来时拿自己的钥匙打开锁取走,不取走安全门关不上,每人一把锁一个钥匙,进去两个人就挂两把锁,都出来了,锁才全部打开。

网友H:
又不是天天维修;
区域传感器是可以,KEYENCE的SZ-V系列安全扫描器你问下价格报给客户看愿不愿配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整个机器放称重台上,进去了人就重了,无法启动咯。
这个估计有点悬!!
不过那种热释电人体检测倒是可以试一下,顶多多安装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