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7):
台达 DVP PLC 好多型号不支持回原指令,但是也有DRVI  DRVA  指令,比如 ES EX SS SA SX系列等,太扯淡了!!!有些只支持ZRN回原方式也不是很完美!!!请教一下大侠们,有没有回原的好方法???

网友A:
你可以啊, 三个论坛都有你粘贴复制……

网友B:
关键是你选的这些系列都不是做运动控制的,1楼给出了答案。其实也可以自己写回零。

网友C:
plc自带的回零个人感觉麻烦.

我都是自己写,灵活很多,一个感应就可以搞定,JOG运动,碰到感应来回慢速找一下,预置0点标志位ON一下就好了.

关键是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