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71IE FX5U 485通讯 成帧错误

楼主(2020-11-27):
可以通讯,但是PLC一直亮红灯,并且触摸屏同时点两个按键,只会有一个按键有效,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报文格式与PLC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设置的是一样的,现在的问题是,我写入程序后复位PLC,报警灯清除,但是断电重启后PLC ,报警灯又亮,错误显示为成帧错误

网友A:
看提示的原因,好像是有干扰,还有波特率会不会低了点

网友B:
说句题外话。。。8071IE+5U,你为什么不用网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是做实验而已,出错了, 一直找不到原因,实验程序,灌程序的次数多,懒得插拔网线,用网线通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威纶通网站应该有个说明文档了。好像是。设置正确了485通讯5u的没有问题的
网口测试的可以加个交换机。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做实验而已,出错了, 一直找不到原因,实验程序,灌程序的次数多,懒得插拔网线,用网线通讯是没有问题的
常规的5口交换机,不用什么台达,魏德米勒的价格也还好,客户没硬性要求且电磁环境不是太惨民用的也不是不可以,还是挺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