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8):
   我这个回路是切刀轴动作的控制回路,进刀和退刀都有快速、慢速两个过程。进刀时,ZY8513B带电,气缸里活塞快速前进,当气缸进到一定位置碰触到进刀位位置开关后,ZY8514B(或A)动作,快进变为慢进,避免发生撞缸现象。同理,退刀时,ZY8513A带电,气缸里活塞快速后退,当气缸退到一定位置碰触到退刀位位置开关后,ZY8514A(或B)动作,快退变为慢退,避免发生撞缸现象。
   对于这个过程中的气路流通我看不懂,图中的单向阀我能识别出来,单向阀和电磁阀之间画的这个符号是什么东西,怎么工作不清楚。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帮我分析一下气缸动作时各部件是怎么动作的,谢谢。

网友A:
你的图没有上传成功,看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修改了,请帮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B:
简单的很,单向节流阀,不通电直通,一通电为节流

网友A:
气缸里面有个活塞的,一头进气另一头就必须排气,否则就动不了,我们控制气缸的速度在进气量恒定的情况下一般是调节排气量的大小,排气越大速度越快。8513和8514是个二位二通电磁阀,不通电时打开,通电时闭合。

下图中的是气缸前进动作,蓝色线表示气缸活塞右边进气,这样活塞杆就向左边运动也就是前进。那么气缸活塞左边就是排气黄色线表示,8514A不通电的情况下,电磁阀气路是通的,不经过节流阀,快速移动。8514A通电后电磁阀气路关闭,此时排气经过节流阀排出,红色线表示,慢速移动,至于要多慢,调节节流阀就可以了。

网友C:
5楼说的经典。两个节流阀制约反方向速度。

网友D:
不想看图,只想说业务还要再精一点,努力学习,加油,我也是这样从不懂到要懂不懂过来的,都有一个过程;
如果只是一个维修人员,基本图要会看;
如果是设计人员,一定要弄懂电路气路油路。
旁通快慢速是气路和油路中常见的一种设计了。

网友E:
请问,
有了单向节流阀,为什么还要加两位两通阀,

是不是多余了 ?

网友F:
两位旁通是快进快退时打开;单向阀跟节流阀组合实现一个方向节流,另一个方向不节流,三个阀给合就实现快进/快退/慢进/慢退

网友G:
回复 网友E:
节流阀是控制排气的快慢,单向阀是控制进气的方向。

网友H(2021-01-13):
电磁阀在管路中的应用,相当于电路中的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