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法运算怎样理解的

楼主(2020-11-28):
图中是什么意思的

网友A:
定时器 时间降为原来的10倍 结果放到d10

网友B:
T10的数据除以10存到D10里

网友C:
T10是以100mS为单位的,除以10就是对应的秒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朋友的回复,问题以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D10是不是运算的结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D10是不是运算的结果
是的
严格来说D10和D11都是,D11是用来放余数的,假设T10是25,除以10,结果是2......5,那么D10里面是2,D11里面是5.

网友E:
查程序里其他地方是不是还有用到D10
或许是为了屏显示用

网友F:
有点像口罩机计算效率的那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D10是不是运算的结果
是的
严格来说D10和D11都是,D11是用来放余数的,假设T10是25,除以10,结果是2......5,那么D10里面是2,D11里面是5.
我经常用整数据除以2后再用D11数据来判断奇偶数,觉得这种蛮好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D10是不是运算的结果

是的

严格来说D10和D11都是,D11是用来放余数的,假设T10是25,除以10,结果是2......5,那么D10里面是2,D11里面是5.
我经常用整数据除以2后再用D11数据来判断奇偶数,觉得这种蛮好用的
虽然刚学,不知道判断奇偶用在什么地方,但是这个想法很厉害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判断奇偶可以用数据的Bit0位来判断,奇数时Bit0位为ON,偶数时Bit0位为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