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驱动器

楼主(2020-11-28):
求师傅西门子伺服驱动器如何与伺服电机接线。

网友A:
V90系列的?

网友B:
如果是V90,电缆线都是现成的,直接对接即可。如果是S120和第三方伺服电机接线,那必须要有第三方电机的接线端子提供标识。电机电缆线倒是好办,关键是编码器的接线端子,编码器属性,端子线标识要明确。

网友C(2022-03-16):
有手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