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9):
一台PLC输入端是NPN接法那这一台的输出的接法是不是NPN的接法 有没有可能是PNP的

网友A:
3U的PLC输入端接PNP还是NPN是看公共端S/S接什么来确定的,S/S接正就是NPN,S/S接负就是PNP.

输入端怎样接不影响输出端,型号后面多一个S的就是PNS输出,否则就是NPN输出

网友B:
三菱产品我一直都是输出低电平(NPN或者漏型),本人一直都是推行低电平有效为佳——高电平输出有效容易受到干扰,低电平只会丢失脉冲(脉冲被高电平抵消),高电平会多出来脉冲导致电机运行撞车

网友C:
FX2N系列国内用的电置电压的,只能NPN输入;欧版的可以选择PNP或NPN输入;
FX3U系列开始公共端为S/S,外接电压接入的,可以用NPN,也可以用PNP,但所有输入点公用的公共端,极性要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追问、当输入是NPN时输出有没有可能是PNP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端怎样接不影响输出端,型号后面多一个S的就是PNS输出,否则就是NPN输出
回复:是PNS输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B:
PNS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发那科机器人的外部启动方式。PLC输出输入只有NPN、PNP、漏型、源型等等输出入方式,而且是针对电晶体输出入方式,继电器输出于此无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端怎样接不影响输出端,型号后面多一个S的就是PNS输出,否则就是NPN输出
回复:是PNS输出吗?

多一个S的就是PNP,不是PNS,打错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追问、当输入是NPN时输出有没有可能是PNP的
输出是什么要看你详细的型号,与输入用NPN PNP没有关联;
常用的就继电器输出及NPN晶体管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谢谢朋友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追问、当输入是NPN时输出有没有可能是PNP的
三菱国内输出都是npn,如果要pnp可以加中继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朋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