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5

楼主(2020-11-29):
使用博图窗口制动折叠会有重影怎么办?

网友A:
机器速度慢,还是一直有.缩小,再恢复呢?

楼主:
电脑配置也不低了

网友B:
8G太小了,V15对电脑要求最小也要16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G太小了,V15对电脑要求最小也要16G
16G内存的电脑还是比较少的。 估计90%都是8G内存的。
安装的V16 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D:
有点坑,我的也是,8G有点累!

网友E:
16G内存机器跑V16虚拟机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