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9):
八月份我在官网上下载过支持WIN10的  为什么现在去找就找不到了呢   各位老铁有软件吗 或者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虚拟机是个好同志.

网友B:
V4.0 STEP 7 MicroWIN SP9 这个win10系统一直在用

网友C:
W10确认可以安装,但是没有联机

网友D:
安装上都问题不大,关键是能不能正常连接,读写程序。

网友E:
能用,S7_MicroWIN_V4.0_SP9目前正处使用中

楼主:
迈扣win4.0SP9是在某宝上搞的   三文该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是个好同志.
我比较笨  电脑玩的不怎么溜 所以…   您说的好同志我搞不来    虚拟一个XP他…

网友F:
绝对可以使用
今年6月做过一个温控系统就是用的200PLC‘
win 10系统装的!’

网友G:
WIN10是可以用的,实在不行你就去下个虚拟机装WIN7系统